楼主(2015-03-27):
三菱GOT1000-(GT1585-STBA系列触摸屏) 插CF卡下载程序死机黑屏什么问题?各位大神提点提点、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是下载过程中黑屏还是下载完后黑屏?连接了PLC没有?

网友B:
重启行不行?不行的话主板,高压条,背光灯有可能坏了其中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载完后黑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压板都正常。我现在也纳闷,不知道主板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现场有链接PLC的了。就是插CF卡下载完程序之后才黑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启?我下载完程序后它就自动黑屏了,然后从新开机,下载的程序已经在里面了。但是运行不了。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用这高端的屏,是不是和Q系列PLC通过总线连接的?PLC那边的设置有没有设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型号我还不太清楚,这应该是大型的PLC Q系列的 现在现场已经用好的屏上去用了,我就纳了闷,普罗菲斯也时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AB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启?我下载完程序后它就自动黑屏了,然后从新开机,下载的程序已经在里面了。但是运行不了。
确定高压板正常,看下背光有亮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A:
没写程序之前这屏正常吗,有显示吗
如果只是写入程序后,没显示,那在写入程序后,连上程序中设置的PLC试下。
将PLC与它正常连接起来,看有没有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显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谢谢耐心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噢噢。我问了工控老鬼,他本人说可能是程序版本不匹配。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还是要谢谢帮忙分析

网友A:
GT15系列要正常使用,一个是要装OS,另外要装对应PLC的通讯驱动,然后下载用户程序到屏中,再和PLC正确连接才能显示用户自已的程序。

网友C:
这个会不会是卡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会吧。。纳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噢。。我想也是程序问题。

网友D:
从电脑上下载程序试一下,如果可以就是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