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7):
请教咸工:一台丹佛斯FC301 30KW 变频器,在客户处满载低频运行时(20HZ以下)电压平衡,但是实测W相电流偏低达到10A左右,变频器报警停机,讲机器拿回公司,更换模块,采用外接线的方式,带7.5KW电机空载低频运行,W相依然偏低2A,将各相驱动调换,也是一样,频率加到40HZ以上时三相输出电流就基本达到平衡状态。示波器测试六路驱动波形,周期,平均值等都是一样的,驱动光耦,TD3501,两个三极管都换成新的,故障依旧,希望咸工能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咸工哪有那么多时间回答你哦

网友B:
咸工似乎没有怎么接触国外的品牌

楼主:
不懂得请不要乱发表意见好吗

网友C:
名人基本不回答这种风险题,驱动光耦 放大管 模块再到负载都没问题那剩下只有6路信号问题了,我没遇到过。

网友D:
"将各相驱动调换,也是一样"
这话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用引线外接模块,所以可以把各路驱动到模块信号调换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种调换有意义吗?
光耦前端调换,才有意义,我是要你的调换之后的结果。
但是我判断十成还是在W相,换了之后测量再说吧

网友E:
‘各路驱动到模块信号调换’,如果还是W相电流偏低,W相模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