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光纤的呀!

楼主(2015-03-27):
做好了一个光纤,不知道有没有衰减,手头有光功率计,和激光笔,不知道怎么用、有知道的吗?谢谢!

网友A:
选好光源的波长,然后选是绝对衰减值,还是相对衰减值,大概是这样有几年没玩了,不过那个光纤的头要和连接的东西匹配好不然测不好
我的那个测试仪好像是自带光源的。如果外接的话,应该测一下光源的值,这个要用绝对衰减值,两个相减应该是,

网友B:
光纤做过的,有专用设备的啊。

网友C:
你是熔纤还是做什么?
你的光源功率是多少 如果起始光源是10DB左右。 那么测出数据一般在11到15都是标准值 正常的(2km以内),
如果16到25之间的话也可以使用,就是延迟大些。
看你用在哪方面了。主线的网络通信用的话 最好不超过16,如果用在安防监控这方面的话 25以下都不成问题。

楼主:
谢谢,装监控的,光源信号是用光纤红光测试笔,测出来11-12之间,不知可否?

网友D:
见过我同学用设备溶光纤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