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7):
每天有50%的时间用来鄙视自己
另外50%用来原谅自己
这就叫纠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FOR指令构成了双循环,然后内置了比较指令配合了地址交换,那不就是典型的冒泡排序法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C D21 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C D21 什么作用啊

索引寄存器的累加,这样可以实现:
D21=0
D1与D2交换数据
D21=1
D2与D3交换数据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灰常感谢啊!!

网友B:
FOR与NEXT形成双循环,D0与D1数据交换,然后D2与D3数据交换,找到最小值

网友C:
呵呵,冒泡排序法,for和next构成的循环,以前刚学C语言的时候也见到过这样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