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短暂保存问题

楼主(2015-03-27):
多个数据如何短暂的保存在D0里面  然后把D0里面的数据进行比较保留最大值?

网友A:
一个内存只能保存一个数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怎么会表达问题,见谅啊!我想说的是用一个传感器监测工件的圆度 其中数据PLC怎么处理保存?

网友B:
把检测的数据放在一个寄存器 和 上一个寄存器数据 比较,哪个大就存储到上一个寄存器中不就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给一段程序吗?  谢谢你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 没现成的程序。

楼主看看用哪个品牌的,直接查查手册就可以吧。

就是个比较 传送的过程吧。

网友C:
特殊条件放到另外的地址中,需要的时候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