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7):
如题,从PLC232或485口出来的通讯信号,应该是个低电压信号吧,不太清楚这种信号如何归类

网友A:
数字编码的信号,肯定不是模拟信号。

网友B:
现在基本全用串行通讯(usb,422,485,232),信号全是0,1的编码组合,数字信号。

网友C:
对PLC而言,模似信号指的是模拟电压/电流及温度信号;

网友D:
通信都是数字信号的吧,也就是:不是0就是1

网友E:
通讯口都是数字编码的

网友F:
   开关量(数字)信号.不是模拟信号.

网友G:
数字通讯嘛,当然是数字信号了。是1和0的信号。

网友H:
我认为是数字信号!

网友I:
应该是数字信号。

网友J:
肯定是数字信号!

网友K:
数字信号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