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7):
M系列,现象为频率为0,增加不上去,恢复出厂也是一样,F预设频率一直为0,更改频率来源还是一样的,功率板及面板没问题,都已验证,更换了存储芯片也是一样,其它电压都对,可就是增加不了频率,参数可以调整!有没有见过这个症状的!!!

网友A:
肯定是主板CPU的事了

网友B:
是不是最高频率设为0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主板CPU的事了
我也在想,可我这没有热风枪,CPU拆不掉,没办法就只能换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最高频率设为0 了?
参数都看了,没有问题最大操作频率及上限都没问题

网友C:
外接电位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接电位器试一下;
用外接电位器也是一样的

网友D:
出厂值也试了,外部模拟也试了,又证实那么多的没问题,看来只有CPU了

网友E(2015-07-16):
请问你这台最后故障找出来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CPU坏了

网友F(2018-03-27):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更换了CPU,故障一样存在.更换的CPU在原来的板子拆过来之前都是正常的,不应该是CPU故障,面板模拟电位器到3303之后的输出电压都是有的,直接送入了CPU,但故障依然存在.CPU不应该有问题的,面板也换了几块都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