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7):
请问,大师们电批扭力信号怎么找?

网友A:
你是要测电批的扭力?你想要什么样的信号?你的电批有这功能?电压还是电流信号?

网友B:
  电批扭力信号?自带传感器有?

网友C:
电批有扭力到达信号

网友D:
在电批控制器内设置呗,几万元电动力矩螺丝刀都有这种功能阿特拉斯,马头,cp,英格索兰,博世,库柏,史丹利还有日系日东,韩系某些带伺服控制那种。几千元几百元到扭力自停那种只能在手臂里做文章了,某些自带控制器也有此功能hios 奇力速。

国产有些电动螺丝刀 就是用伺服系统+动态扭矩传感器做的,更简单了

网友E:
这个是设备本身自带的一个功能
利用传感器进行检测
拆开看看内部的结构就知道了!

网友F:
啥扭力信号啊

网友G:
电批的扭力信号测量需要安装扭力传感器,并且测量的路径来源就是马达的转轴。
有扭力功能的电批是一体化设计,自行研制并增加扭力检测功能感觉不靠谱呀。耐用性将大打折扣。

网友H:
见过一款自动打螺丝的机器,扭力是电批上设置,拧到位后有一个信号输出。。。不知道是否是你需要的这个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这种马头-SLB-012-L1000-S4Q电批一套多少钱?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价格这个问题答不上来,多半是台湾奇力速odm,就是一个普通下压式电批,唯一不同就是无刷电机,不会太贵 最好问问代理商。

只知道这个是离合器式,配套控制器 仅仅是一个两档输出电源适配器 不能直接取电批扭力信号,要研究电路。

网友I(2017-07-01):
智能伺服拧紧系统你知道吗?年禄伺服电批,扭力,转速实时可显可调。你可以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