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士达变频器无显示

楼主(2015-03-27):
接手菱士达变频器无显示 打开发现k17爆了 色环没了 咨询一位网友师傅后 用150K 代替 装上后上电还是没反应 测光耦输出侧有3v 电压 输入侧没有电压 用的 BU508A 三极管 亲给各位师傅指点下一步怎么查

网友A:
考眼力呀。。。。。

网友B:
如对电路不明确,请参考A3电源原理…

网友C:
电源用的3844吗,如果是测下5脚7脚电压多少,是否波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三极管 没有3844

网友D:
tu
图纸在这里,自激式电源,只能帮到你这里了。

网友C:
量一下开关管的通路是否正常,D/S一端和P通,一端和N通,测下正常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图c7应该和R21并联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