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7):
松下CX441光电传感器(4线粽蓝黑粉),电源是开关电源(网孔那种)24V/3A
我想试一下光电的触发的安装位置,所以要供电试一下。
那么问题来了:我可以把光电直接接到开关电源正负上供电么,光电会不会烧了!
我瞬间上电试了一下,发现光电好像有声音就立刻关了。

网友A:
棕色接电源+
蓝色接电源-
黑色为输出线
肯定不会错

网友B:
搞个说明书,按说明书接线肯定就不会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松下CX441光电传感器(4线粽蓝黑粉),电源是开关电源(网孔那种)24V/3A
我想试一下光电的触发的安装位置,所以要供电试一下。
那么问题来了:我可以把光电直接接到开关电源正负上供电么,光电会不会烧了!
我瞬间上电试了一下,发现光电好像有声音就立刻关了。
没有接错的话,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D:
只要线没接错
就不会出问题
按照说明书接线吧!

网友E:
支持1楼  棕正蓝负黑信号

网友F:
     电源电压:
          12~24V DC±10% 脉动P-P10%以下

      CX441:
          NPN输出型

      工作状态指示灯
      稳定指示灯

网友G:
你不上电检查怎么知道好坏

网友H:
应该接上负载试一下

网友I(2015-09-09):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