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选型问题

楼主(2015-03-27):
买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时需要驱动器型号和电机型号外 哪些动力电缆和编码线需要另报吗 ?还是有配套的。
松下MDME 102G1U 这个伺服电机是什么含意 它配套的驱动器是MDDHT3530吗

网友A:
伺服电机的型号说明看下图

网友B:
买的时候告诉供应商带几米的编码器线和电机线 带上插头就好了。

网友C:
供应商一般都有固定的配线,如果需要的线太长的话,可以和供应商沟通,他们也会想办法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