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开水炉

楼主(2015-03-27):
上面是公司的开水炉的温控器隔一两个月就坏一次,控制的方法就是直接控制接触器的线圈,很简单的控制。可是用一段时间温控就失灵,无法切断接触器了,开水炉就一直在烧。现在已经换了4个温控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温控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A:
不行加个中继吧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加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C:
质量还是不过关吧,我们的很少坏。

网友D:
选好点的温控器看看。楼主的温控器价位是多少的?

网友E:
与加中继无关,加热的接触器线圈工作电流并不大,最主要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F:
应该是质量问题,换个牌子的试试。

网友G:
改造下,,原来阿里斯顿的大热水器我改过,用个温控仪加PT100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公司采购买的,我还真不知道多少钱来,不过我刚才网上看了一下价格,最贵的才30几块。

网友H:
我们公司有几台开水炉,用了快十年,除了换过加热,其它的都没有修过。估计你温控器的质量问题。

网友I:
直接弄个高端的温控表控制得了。还显示温度数多好看。

网友J:
楼上说得对!线圈380的电压,还是多少的!

网友K:
不耐用,使用时间一长,温度控制功能就失灵。
要么技改温控线路和温控元件,要么直接找采购投诉,要求更换牌子或者更换购买的商店。

网友L:
应该是温控器质量问题,我这里的控制方式一样,就很耐用

网友M:
这个不爱坏啊

网友N:
用一个固态继电器控制电加热管,用一个温控器做温度控制。水开了延时2分钟断电,当水温下降至某个设定点,再加热。然后热水器的进水口设过滤罐。现在的水质太差了。开水炉除氯是必须的。

网友O:
温控质量问题,我们单位的开水器都好长时间没人管过了。

网友P:
在接触器线圈两端并一个阻容吸收进行触点保护,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Q:
加个中继最好,可能是触点不好!

网友R:
引用 网友I:
直接弄个高端的温控表控制得了。还显示温度数多好看。

这样可以一步到位了!

网友S:
换个温控吧

网友S:
换个牌子货

网友T:
楼主可以自己改进控制电路。用温控表,和热电偶,控制接触器。

网友U:
质量肯定不咋地,直接改造仪表的吧

网友V:
怎么会事  我们的3年了没坏过啊

网友W:
我们公司这样的有13台开水炉啊  没坏过啊

网友X:
引用 网友G:
改造下,,原来阿里斯顿的大热水器我改过,用个温控仪加PT100
我也这样改过

网友Y:
温度测量量程选大点

网友Z:
引用 网友G:
改造下,,原来阿里斯顿的大热水器我改过,用个温控仪加PT100
哈  同样改造过 我连接触器都换成固态继电器了

网友AA:
这个温控器实在是不咋地!

网友AB:
换个品牌,这个绝对质量有问题,这种温度开关可以负载10A的,控制接触器就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