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7):
现场有台控制器两路模拟电流输出(4-20mA),想将它通过变频器控制水泵的转速?如何实现这一过程?求助!

网友A:
模拟量调速

网友B:
将模拟量输出接到变频的模拟量输入端子上就好啊。

是不是还有个触摸屏,用来输入频率呢?

网友C:
接gnd 和vs 或者v1 就是电位器的中间的那个点。

网友D:
楼主用的是什么变频器啊

网友E:
模拟量吧

网友E:
加个模拟量传感器

网友B:
找到变频器上 4-20ma给定,将控制器的4-20ma输出端子接上就好了。

版主说的对,频率来源的参数要设定好。

网友F:
找对应变频器的说明书,里面会有接线说明,找到对应的模拟量接口,和外部信号相接,还要注意变频器里面有没有和这个模拟量相关的参数设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加个模拟量传感器
要加这个东西的变频器,想必都是上古时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