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7):
请教!!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 smart PLC。现在想用一个PLC同时控制三个驱动,按手册接线的时候有重复接线位置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是公共端接线吗?把公共端线接在端子上,几位端子短接,这样想接多少线都行了。

网友B:
SMART可以有三个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