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7):
在南非,客户提供的电源是420V,电机是400V,ABB的,长期运行有没有问题?其他的400V电机是否都能长期运行,规范上我看是400上下10%都没问题,但是不是还要考虑电机个体差异?那么多电机,难道要一个个问供应商?

网友A:
正负10%没有问题的

网友B:
ABB 400V电机工作电压本身就是:380-420V

网友C:
这个没问题的,放心用吧。

网友D:
应该可以,去南非了吗,发些图。

网友E:
可以一般设计电机都是按供电侧±10%

网友F:
根据国标GB-12325-90电压质量  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35KV 正负偏差绝对值不超过额定电压的10%
10KV及以下为±10%
220V为+7%;-10%
度娘上找到的,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G:
ABB的问题不大;

网友H:
应该是可以使用的范围之内吧

网友I:
     电机是400V,ABB,没问题.
     客户电网质量好,那也没问题.

网友J:
11楼提到客户电网质量,也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K:
正规的品牌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L:
在这里只能猜,还是官方回复的权威,到时候录好音做证据,烧掉的时候就把它当做证据或者把柄,看ABB肯赔钱吗?

网友M:
没事!
可以安心的用!

网友N:
可以安全使用的啊。

网友O:
电压高,电流会下降,驱动功率不变。

网友P:
没问题,放心用,在电机的电压范围内。

网友Q:
回复 网友O:
那灯泡180V电压为什么没220V亮呢

网友R:
应该在范围内,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S:
ABB电机440-480V都没事

网友O:
回复 网友Q:
这样比喻?对吗?电阻是什么?电机又是什么?不一样呀。电机的耗电量是根据自己的驱动负载来决定的。而灯泡本身自己就是负载。

网友I:
回复 网友O:
   19楼的电工基础不好.简单的还没搞明白,复杂的更不用说了.

网友O:
是呀,不是一个类别的怎么能有可比性呢?非要比对,结论也是错误的。其实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平时的工作,原理、条件明确的情况下才做比较,结论才能有说服力。这也是一个工作方法和逻辑思维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