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7):
大家好!我有一个项目空压机节能,空压机几乎没有卸载时间,并且超功率工作,名牌150kw,实际用到165kw,设备供货方安装机器节能率还可以达到25%左右,并且也不给说明原因,比较困惑,还请告诉帮忙。

网友A:
设置问题?还是空气用量实在大?

网友B:
你没说的很明白,到底是咋回事,是老机器 别人给改造后的节电效果有那么大吗,我最近也要改造空压机。

网友C:
关键要看25%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实测得来的还是他们计算的。很多节能改造的玩的是文字游戏和概念。

网友D:
好办呀,在空压机正常使用工况下,测试电源进线处的电压、电流和有功功率。然后看看电机的铭牌数据中额定电流值和功率因数值,自己比对一下也可以知道个大概其。

网友E:
空压机节能,很早就在做;实际效果,应当如顶楼所说,必须有节能空间。
可按4楼的方法比对;或者装表计量一定时间内的电量,改装前后对比。

楼主:
是老机器改造,设备给加了个变频器,节省了25%的电,加电表测试的,但是我的空压机都过载了,几乎没有卸载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属于老机器改造,机器用了8年了,几乎没有卸载时间,每小时千分之6卸载时间,安装样机测试加电表计量省了25%的电,不可思议,

网友C:
不会是拿计算的视在功率和实测的有功功率做的比较吧?

网友F:
那么大的输出功率,你的气路负载比较大吗?

网友G:
牺牲了供气量!

网友H:
节电器?不能去研究一下吗?不会等停机的时候一窥究竟?
有的节电器是有针对性的设计的,比如楼主公司的空压机,晚上供电电压可能飙升到450V,而白天也有400V左右超级高压。但是设备上的额定电压确实是380V呀。
针对以上情况,怎么研发技术进行节省电力资源呢?业内人士都懂的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公司电压比较稳定,后端用气量也稳定,卸载时间少就是一直有用气,都很稳定 的。

网友I:
启动相对频繁的空压机加变频器绝对节能,一直运转几乎不停止的空压机没有节能的空间。

网友J:
螺杆压缩机吗?用变频器是恒压,不会超过0.7MP,不会卸载。电机温度怎样?

网友K:
别听他们忽悠了,你电机工率因数都接近1了。
是否节电要综合考察__产气量与耗电量之比。
加变频器输出功率比你没加前至少压低了20kw。

网友H:
一台设备偶尔超负荷使用没有问题,长期超负荷使用,就有问题了。
人家估计就是解决你的长期超负荷使用的问题。

网友L:
很简单啊,应该供气量没原来大啊,

网友M:
简单
让对方把方案书提出来
你自己分析一下
理论上满载的空压机节能空间是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