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7):
我编的一段小程序,用来控制变电站道闸操作,为了模拟出开关的先后顺序,我用了定时器,JSQQD是计时条件,JSQFW是计时器复位,QSTY代表投运,QS QF是开关,编完脚本程序之后就在图上设置了QSTY开关,点击时,QSTY置一。但是网盘仿真的时候,点击开关却没有相应效果。
IF JSQQD=1 THEN
JSQFW=0
ENDIF
IF QSTY=1  THEN
JSQFW=0 AND JSQQD=1
ENDIF
IF QSTY=1 AND JSQQD=1 THEN
IF JSQ<2  THEN
QS7=1 AND QS8=1
EXIT
ENDIF
IF JSQ<3  THEN
QF3=1 AND QF4=1
EXIT
ENDIF
IF JSQ<4  THEN
QS5=1 AND QS6=1
EXIT
ENDIF
IF JSQ<5  THEN
QS9=1 AND QS10=1 AND QS11=1 AND QS12=1
EXIT
ENDIF
IF JSQ<6  THEN
QS3=1 AND QS4=1
EXIT
ENDIF
IF JSQ<7  THEN
QS1=1 AND QS2=1
EXIT
ENDIF
IF JSQ<8  THEN
QF1=1 AND QF2=1
EXIT
ENDIF
IF JSQ>=9  THEN
QF5=1
JSQQD=0
QSTY=0
JSQFW=1
ENDIF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语言?哪种PLC?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吧?做成动画按钮不就行了吗?或许是我没理解你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组态软件mcg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实现的效果是,按下一个按钮,所有的开关就可以依次闭合。

网友C:
没看到楼主的定时器在哪里?如果想依次闭合,可以在窗口的循环策略里做。一个做动作的标志,一个计数的变量,判断变量的累加到几就关闭几,全关完标志复位,计数变量复位。窗口里用个按钮置位标志。
计数变量在置位标志的条件下加一。窗口的循环策略周期就是你延时的时间。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