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7):
现在有一跑步机,用的是单相 1.5KW变频器,变频器没有显示面板,也没有接控制线的端子排。只有从跑步机一个小板上过来的4根线,简单的测量了一下,有一根公共端,一根+5V,另外两根在跑步机控制器没有按启动按键时或者运行时按下停止键时是+5v,按下启动键后两根都变成0V。启动后大概以3HZ的速度运行,按加减速减这几根线的电压都没有变化。不知道速度是如何给定的。另外跑步机还有程序控制,就是类似多段的速度一样。请各位师傅给给你们的意见。

网友A:
估计是使用RS485通讯的方式进行的控制,楼主看看4根线接到变频器的什么地方上去了,另外最好安按变频器型号度娘到说明书来研究。

网友B:
首先要看看是啥变频器、型号,然后接线的位置,那才能知道变频器的大致控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使用RS485通讯的方式进行的控制,楼主看看4根线接到变频器的什么地方上去了,另外最好安按变频器型号度娘到说明书来研究。
4根线直接接到变频器上的一个小板,没有标识,网上也没有说明书。

网友C:
看到山东有一家跑步机,做了数十年了吧,变频器都是自己搞的,拆成一块一块那种,什么资料都没有的,不用查了,看跑步机厂家的售后都是换控制器,换电源板这样搞的,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了,费神费力

网友D:
呵呵;跑步机上都是用通讯的方式控制的;
台达的M系列在很多健身房的跑步机上都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山东有一家跑步机,做了数十年了吧,变频器都是自己搞的,拆成一块一块那种,什么资料都没有的,不用查了,看跑步机厂家的售后都是换控制器,换电源板这样搞的,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了,费神费力
是比较费神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跑步机上都是用通讯的方式控制的;
台达的M系列在很多健身房的跑步机上都看到过;
看看上面也没有通讯控制芯片!

网友E:
自己搞个二手的百十元,弄个电位器调速就行了。跑步机的还不如横机的,还有个牌子有个标示。横机的也是200左右的价格。

网友A:
楼主这是研究跑步机的控制原理?
要是变频器什么牌子都不标,也无从下手度娘查找资料,放弃吧。这年头,定制设备的案例太多了。这就是设备供应商细分市场的结果。

网友D:
回复 楼主:
呵呵;你的跑步机难成不连速度、跑步距离这些都没有调节及显示的;
有的话那里面总有单片机吧;
有单片机可以与变频器通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的跑步机难成不连速度、跑步距离这些都没有调节及显示的;
有的话那里面总有单片机吧;
有单片机可以与变频器通讯吧;
单片机应该是有的!

网友F:
先搞清楚接线方式才反查控制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