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 30KW变频器,这个插头该插到那里

楼主(2015-03-27):
别人拆过了,没插好,不知插到驱动板上还是插到电源吸收板(压敏电阻板)上,

楼主:
插头二芯的,只接了一根线

网友A:
好像是下面的板子上

网友B:
寻找一下二针座子,一般厂家在流水线组装的时候,为了防止作业员误插错端口座,极少设计相同针数相同规格的接插件。

网友C:
是电源(530V)+极线,到开关电源,开关电源旁边还有个相似的2芯插座,是插温度传感器的,不要插错,仔细一点可以把电源板拆下来看,电源+极线的插座2芯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D:
唉,拆之前,应该每拆一步就拍一个照,或拆卸全程录像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唉,拆之前,应该每拆一步就拍一个照,或拆卸全程录像就好了。
是啊 这个习惯要有 啊

网友F:
印象中是插在驱动板上的!

网友G:
问题楼主这个不是他拆的,只是发现后,想插上去。只能自己仔细找找看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D:
这是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