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一个鱼漂浸漆机

楼主(2015-03-27):
最近做的鱼漂浸漆机,我做的电器系统,但是程序还没开始编写,5个颜色的漆槽向前走,前面有7个工位,没到一个工位鱼漂下降,浸漆。7个工位全部干一个色,然后回原点,在开始浸漆第二个颜色。以此类推就成了你看见鱼漂的色环了。重点是我用一个步进驱动器,带动7个步进电机,通过继电器切换,程序还没想好,先懒几天。

网友A:
一个驱动器带动7个步进电机,很是疯狂,会不会出现没有保持转矩的现象,毕竟其中6个步进是没有电的情况,在垂直安装的时候,位置是否可以保证!

楼主:
继电器断电的时候常闭点,电机的相线是短路的,短路就不会下滑了。5mm的螺距也能好一点。

网友B:
等待设备测试运行的结果。
原理跟变频器一拖N类似,对吧。继电器之间需要严格的互锁设计,还要给充足的时间停止。

网友C:
不错的啊,原来一个切皆缘于生活。真是工控无处不在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样做的话效率比较低啊

网友E:
这个东西是不效率很高啊,期待结果。

网友F:
呵呵,一个驱动控制7个步进电机,厉害呀,之前见过别人做的,三菱1系列的plc,控制7个轴,没加扩展模块什么的,单单用了继电器转换搞定的,好老的设备了,还在用着呢

网友G:
期待成品一观

网友H:
期待能分享成功图片。

网友I:
很是期待楼主分享下此方案的成果,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用一个驱动器带动7个步进电机

网友J:
图片太少

网友K:
原来漆槽是移动的,开始时没能理解其动作。

网友L:
用淋漆是不是更好点?

网友M:
厉害多产传点照片

楼主:
切换时间不怕的一秒足够,而且上下完毕要有左右行走,所以一点时间也不耽误。

楼主:
经过4天的改写,终于定型了程序,实现了所需要的各种功能。程序写了1200步左右。效果还不错。

楼主(2015-04-26):
此套鱼漂浸漆机已经投入使用了,效果很好,效率很高的哦。4个人干一天的鱼漂这个机器还不够吃的,真正达到了全自动了,放上去1400个鱼漂,就能干完了拿到晾干房去。效率不错的。也有单机版的,一个人看一个机器的。

此机我plc用的是fx1n-40mr 我把y0 y1的继电器去掉改为晶体管的驱动步进电机,效果不错。这样又有晶体管又有继电器,省了好些中间继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