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7):
我有一台三堎Fx2NPLC,带4AD模块,而模块接电流变送器(输出4一22mA)电流变送器用于测电机电流。PLC与信捷触摸屏通信用于显示电流值,请教大家能给我编一个完整的程序吗?我用模块说明读写指令程序照搬,显示数值好像不符。

网友A:
你的是输出4一22mA?
这个模块可以接收的是4到20mA的,对于这个模块的程序只要设置好0号缓冲区的选择属性,然后读1到4号缓冲区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B:
对应CH的模式设定为1,则4~20mA的信号转换后对应0~1000;
其它的就是对应关系,很简单的;

楼主:
麻烦你发完整4AD模块程序给我好吗?我的568496692@QQ.com

网友C:
自己看明白特殊模块手册的例子程序就明白了

网友D:
就按例子编就可以了,把参数改一下,对应到你那个模块就行了!

网友E:
  线形关系式没找好,参照模块手册做几遍,也能把数据凑出来.
  4AD模块数字4000,对应电流变送器(4一22mA),再对应电流数值(?)

网友B:
不要乱讲;
FX2N-4AD输入设定成4~20mA,对应的数字量为0~1000;
4000的分辩率是对应输入信号-10V~10V,对应的数字量:-2000~2000;

网友F:
4-20MA对应于0-1000,首先确定模拟量模块的输入信号模式,再确定采样次数,读取数据,将读取的数据转换成显示的电流值即可了

网友G:
楼主直接发你程序下来 我们帮你改

网友E:
    想当然的按以往经验说啦,犯了经验主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