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伺服问题

楼主(2015-03-28):
师傅们安川伺服驱动怎么调啊

楼主:
调参数问题,不会调师傅教教我

网友A:
呵呵,我也没有调过呢。
但凡修改参数,均是有实现控制目的的修改参数,楼主的控制目的是什么呢?
还有,修改参数的唯一的一个依据,就是厂家提供的产品使用手册。

网友B:
常用的有:pn000,pn20e,pn210,pn50a,pn50b,pn600等,这是五系列的,2系列的也差不多,电子齿轮那里是pn202和pn203

网友C:
伺服虽然有很多参数,但都有初始值,通常只是根据控制模式改变几个重要的参数就可以基本运行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