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指点一哈

楼主(2015-03-28):
电机铭牌 660/1140,△/Y,75KW。实际在接线中660V接的是Y。电机会怎么样?能否启动?轻载和重载如何?电机是否会烧?

网友A:
电机达不到额定转矩,就类似于380V电机星三角启动,然后星接触器没有跳开转换为角接运行。

网友B:
短时的运行可以,连续运行是不行的,带一定负载时电机会烧。原因是,交流电机的电压和频率是有一个比例关系的,在额定滑差以内还可以,超过了额定滑差,电机电流就会迅速上升,过了转折点,就会进入颠覆电流而烧毁。

也就是说,交流异步电机的调速,仅仅变化电压是不行的,供电频率要和电压对应变化才行。向楼主的问题,频率不变,都是额定频率50Hz,而电压由额定1140V降到了660V,这样的状态,轻载启动或运行还是可以的,时间不能长,而且电机运行的声音也不好听。伴随震动。

网友C:
短时的运行可以,连续运行是不行的,带一定负载时电机会烧。

网友D:
这应该相当于一直运行在降压启动过程中吧,带载运转肯定是要烧电机的。

网友E:
不知具体情况如何,是在用的设备还是新设备,设计情况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个垃圾电工在接线的时候,想当然接错的。最后导致电机烧了。刚开始还可以运行。重载下就把电机烧了。我只是想知道原因。估计是电流大引起的,但是负载一定时,电流是不变的。

网友F:
应该就是过流导致线圈温度巨升,把绝缘击穿导致的烧毁。
如果有机会拆卸马达的端盖查看线圈烧毁情况,绝对是全部线圈烧变色了。

网友G:
空载或轻载没有问题,如果接上额定的负载长时间运行就要烧毁了;

网友H:
一定要看铭牌接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短时的运行可以,连续运行是不行的,带一定负载时电机会烧。原因是,交流电机的电压和频率是有一个比例关系的,在额定滑差以内还可以,超过了额定滑差,电机电流就会迅速上升,过了转折点,就会进入颠覆电流而烧毁。

也就是说,交流异步电机的调速,仅仅变化电压是不行的,供电频率要和电压对应变化才行。向楼主的问题,频率不变,都是额定频率50Hz,而电压由额定1140V降到了660V,这样的状态,轻载启动或运行还是可以的,时间不能长,而且电机运行的声音也不好听。伴随震动。
K版这解释真是到位,佩服佩服。

网友I:
这个电工是粗心大意了还是真不懂
这样再好的电机在带负载的情况下都受不了!

网友J:
电机都没有过热保护的东西真不好啊。进口变压器都有个温度开关好像。那个就不错。过热了自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