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8):
光电如何区分铝箔和白色的输送带,首先两者几乎贴上了,其次颜色差不多,铝箔有金属色,皮带纯白
请问如何选型,或者有哪些型号可以区分开来,请教各位推荐一些型号。

网友A:
光电不好识别吧,能感应金属的接近开关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想法很新颖,但是否要考虑两个问题
1.铝箔能否被磁化
2.距离可能有8mm,估计无法触发了

网友B:
颜色识别传感器肯定可以识别,但价格较高,大约一千多,接近开关百十多块就行了,还能很好解决楼主问题。

网友A:
检测距离是没问题,楼主可以弄个接近开关试试。铝箔属于金属应该可以吧。

网友C:
   色标传感器.
   铝质的被检测物,电感式接近开关灵敏度低.

网友D:
我赞成色标传感器。

网友E:
选择大品牌的接近吧

网友F:
有专门检测铝材质的接近传感器啊

网友G:
建议使用颜色传感器试试,以前有使用过堡盟的,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H(2015-09-09):
epion的金属通过传感器应该可以。你可以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