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8):
功能多是好的 因为闲置 现在不显示 黑屏了 我拆了检查LED灯管供电 发现没有电压  看看内部的电路也没什么原件损坏 请哪位大虾 指点下 感觉是一个很小的毛病  然人家修 人家维修报价要1500RMB  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能多是好的 因为闲置 现在不显示 黑屏了 我拆了检查LED灯管供电 发现没有电压  看看内部的电路也没什么原件损坏 请哪位大虾 指点下 感觉是一个很小的毛病  然人家修 人家维修报价要1500RMB  求指点

因为UG221的背光模块和CPU基板一体化,所以才会报价1500。

对于这种小屏来说,富士提供的零配件价格非常贵,所以一般正规的代理商常常为拆掉新机给你维修。

当你看到非常廉价的维修价格时,那会有2种可能:
1、二手板卡,从旧机上拆下来的。
2、走私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自己来维修啊  感觉里面没什么复杂的 通电后 里面什么多是正常的 按键也有反映 就是屏幕不亮

网友B:
不如先去修理电脑的地方去试试,我那次是一个siemens的屏,也是背光灯坏掉了。在维修电脑的地方修的,要了100.

当时西门子维修也要150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想 只是屏幕不亮灯啊  我可以外接电源供应屏幕的LED灯管啊 里面可以短接什么地方的  没那么负责 我感觉只是一个小毛病罢了

网友C:
灯管外接电源能够点亮,那说明触摸屏的高压供电线路存在问题。
多半是驱动高压电路输出的集成块不工作,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关键是否能够看懂电路板控制原理并找出故障部位。
所以说,技术有时候是非常值钱的,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毛病(换个电阻或者电容什么的,再或者拿电烙铁补焊一下而已)。

网友D:
看下高压部分保险有没烧掉

网友E:
还是去送修吧;

网友F:
UG221的背光模块和CPU基板一体化,所以才会报价1500。
如果是这样的话,1500是正常的价格

网友G:
楼主对电子线路有认识的话,也不见得很好修

网友H:
1500的话还是别修了,市面上别的屏这个价不是问题。

网友I:
1500不贵的,还要开发票不是吗?最好是找原厂售后的才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