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8):
一台安邦信变频器,从工厂拿回来是驱动,模块都损坏,换后上电显示正常,但一按运行就跳LP,查说明书说是输出缺相,   说把117参数改为0关闭输出缺相,但参数只能看到97,之后的就没有了,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请知道的师傅们指点指点

网友A:
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试一下,或者咨询一下厂家。驱动电路应该还有问题。

楼主:
已经恢复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B:
那应该是硬件故障,我个人意见按运行报输出缺相就是输出检测电路有问题,咸老师的变频维修书中关于电流检测部分有对你这个问题的提及,你去看看,本变频器我没接触过,就说这么多了

楼主:
谢谢!如果修好到时我一定写出来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C:
有冇搞错,输入缺相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你说对了,LP是输入缺相,偏偏说明书上给来了一个输出缺相,害的我搞了半天,  用220转380V的电,上电要对输入检测光耦次级短接,上电就可以运行了,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D(2017-09-11):
回复 楼主:
请问是输入决相还是输出决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