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8):
需要PC机与PLC实时通讯,现在使用的方案是PC机实时读取PLC数据状态,会丢失数据现象,现在想使用PLC发送数据到PC, 不知有没有谁做过松下PLC与PC通讯的 松下的发送数据指令看手册之后用了没发送出去

网友A:
一般使用的方案就是PC安装组态软件和PLC进行通讯传输数据。
楼主的PC上士使用什么方案采集的数据?自己制作的上位机软件吗?
或者是不是数据采集要求响应的速度太高了,比如数据是0.5毫秒的刷新速率,而通讯方式的反应速率却又有10毫秒的延迟时间。
这个就是整个系统设计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 上位机是编写的软件,要读取PLC的触电状态很多、现在想使用松下PLC 的 F145 SEND 指令向PC发送数据,这个指令就是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