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8):
爱德利AS4-337R 报PF04如何处理,关机后再开机还是如此。无法启动,不知道如何解决,请各位大师帮忙,谢谢!

网友A:
还是赶紧换其它靠谱的变频器吧,这个变频器就是垃圾,我们单位用过一批几十个,我我都想哭了……

网友B:
电压过高,检查电源或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C:
我听说这个牌子是中国第一品牌,后来没落了,后来净假货。现在的东西我可看见了,确实不像话。单薄,无劲。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之前台湾爱得利,现在有深圳爱得利,不知是否同宗,本人感觉和山寨不如…

网友D:
参考说明书,排除故障,测量电源电压,和单独给变频器上电试运行,不得的话,送修。
即使变频器再垃圾,也得尽量进行维修并使用,土豪工厂除外。
http://www.docin.com/p-88813717.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变频器拆下来了,单独供电还是报PF04.电压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