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使用法

楼主(2015-03-28):
用PLC 脉冲加方向方输出脉冲 控制松下A5伺服 电机 位置模式 控制电机正反转 驱动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看说明书,或者打松下电话,很简单,2个参数就搞定了。就是设置脉冲加方向那个设定好了就能干活,在就是一圈的脉冲数,小功率的不用设置很多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