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8):
各位好,我想用X0 表示输入数字0 用X1 表示输入数字1 用X2表示输入数字2 以此类推,X11表示输入数字9
用这十个按钮输入数值到PLC的D里,输入的数值有六位数。想了一下,用ENCO 只能单个数值的输入,如果要输入6位数,要采取怎样的一个思路,就像计算器一样,还要删除数值。

网友A:
好像是用X0~X11输入一个十进制数。

楼主:
是的,就是像计算器哪样,0哪个键,表示X0  1哪个键,表示X1   10个键0--9

如果输入821026 首先按下X10这个按钮,再按下X2,再按下X1、X0、X2、X6,按完这6个键,就把821026输入到数据寄存器D

网友B:
用十键输入指令TKY

网友A:
查了一下,台达PLC中有一条TKY指令,但好像一个D只能表示4位十进制数。

网友C:
使用BIN变换指令,只需4个输入端,就可以用拨码开关进行0~9的输入。

网友C:
如下图接线,PLC内部使用BIN变换命令进行处理X接口的信号的输入。

楼主:
谢谢各位,我觉得用TK丫指令比较方便,比较合题意,题目是用10个键来输入六位数,只能用32位TK丫了

楼主:
只可惜这条指令仿真不了

网友D:
有技术难度,我见过bin做的,用4位拨码开关,30点的plc输入点净让他占去了。效果还不错。弄2位数最合适,4位就有点多了。

楼主:
六位十进制数,用4位拨码开关,要用6个4位拨码开关了,x点用的太多了,题目只给10个X输入点,用拨码开关,就要占用24个x输入点。

网友C:
要是现实的工程中,有这个要求的话,直接无视掉用X输入端采集6位数字的输入方法。
这种方法太古老而且占用资源,要么用文本显示器,要么用专门设计的通讯键盘。

网友E:
十几年前,在人机界面还不普及,成本还显非常高的时候,用输入点组合来实现数据输入的方法十分常用;
而现在基本上这个要求只在老师留的作业里会出现;

网友F:
这个东西不可以用文本来搞定吗?

网友G:
tky自己看

网友H:
如果只是为了输入密码数字,文本屏完全可以搞定了,你这样设计太占用输入点了,这可是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