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8):
求帮忙!!!jwcj12-400 静音节能型线圈的结构与远离!!谢谢大家啊!

网友A:
   不了解。
   只知道,以前有一种交流吸合、直流保持的方法;
   还有一种是吸合时给一次电源、断开时再给一次电源(永磁保持),不记得名字了。

网友B:
就是刚通电的时候全压交流吸合,吸合后碰到一个类似行程开关的,常闭点断开全压,常开点接通这时电经过二极管和电容后输出直流电,用于接触器的吸合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