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修到一台被修得乱七八糟的三菱f740

楼主(2015-03-28):
前天接到一台f740-45k,仿的,abb三联一体逆变模块,被修得乱七八糟,不过第一次看到毛工修过的板子,修好没有清洗的,板子忘了拍照,看机壳上的标签,应该是14年9-10月修的,现在模块坏了一相,驱动也坏了,被我改成ff200r12ke3三个,本来只想加一个模块的,弄了下没成功,运行到1hz多报oc1,干脆三个一起改了,图片传不上来,提示不能上传此类型附件

网友A:
还没有遇到过仿三菱变频器的。

网友B:
论坛用手机上传的话,应该只能上传JPE格式的照片,楼主的照片是JPE格式吗?

网友C:
这位朋友看见我修过的板子,好像很兴奋,呵呵。不是很正常吗?

板子照片看看呢?可能是我修的。

至于板子没有清洗,可能的。因为好多人向我反馈,说板子到底有没有修?怎么就好了呢。因为他们实在是看不出,我动了哪里?或者换了哪个元件。哈哈。 所以对于不同的客户,有时又要加焊松香,而故意不清洗。
 不过能提醒我,非常好。谢谢。
按我的登记记录,这块板子是换了一块。不是原机的。

整机肯定不是我修的,乱?毕竟是高仿机,用了好多年,修了好多次,正常的.

网友D:
灰尘蛮多

网友E:
这个使用环境真不咋滴。保养肯定也不搞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E:
这台机器是腐蚀的,当时我提醒这个朋友的,就是怕不稳定。哈哈

网友F:
变频器目前高仿的都有什么牌子?曝光一下以免上当受骗。

网友G:
三菱的也有高仿变频器啊,第一次见, 见过台达的高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