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8):
最近用易能的伺服给客户的无心磨改造,以前都是日本电机加日本的调速减速机,现在减速机10年了寿命不行了,直接换伺服驱动,第一台该的用的是2.5kw的 改造后电机稍微发热。

最近改造的5.4kw的电机烫手基本手放上去不能超过5s。也不知道该修改那个参数,修改增益降低了一些,稍微能强2-4度的样子,增益那个参数pr11 35改为25 今天改为20了。不知道会不会降温一些。手放上去5s估计温度在60度左右吧,不知道能否长时间使用。能否撑一年寿命。等明天看看温度能否降下来,能降下来证明参数有效,pr10 pr11降低。调刚性降低,不知道谁有过这样的经验。

网友A:
电机特别热有可能是工作点不合适,长时间工作在低频状态,应该修改工作点。

楼主:
工作点是个什么啊,没听过这个名词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伺服电机的电机代码设置对了没,就是说你是不是用大功率的驱动器接了小功率的电机,这样的话你的参数如果不改变的话,电机运行的过程中发热是避免不了的

网友C:
无心磨床导轮驱动,特点是电机几乎空转没什么负荷,但是调速范围非常宽,正常常工作的时候电机转速每分钟只有100多转,砂轮修整的时候每分钟可能高达6000转(短时间)。
其实你用伺服驱动器改不是太好用的,价格贵还麻烦。
我都用普通变频器来改,电机普通4极0.75KW,必须注意的是机床内部空间狭窄,电机大了会装不进去!变频器1.5KW。用几年没有问题。
关键一点:无心磨床工作时会飘出很大的油雾和水雾!必须注意变频器的安装位置密封!否则变频器爱坏!

楼主:
我这个是大的无心磨,电机原来就是3.7还是4.5左右的,所以伺服用的5.4kw的。平时速度低,磨刀速度高。以前就是普通电机加减速机的,但是减速机是日本的用了10多年不行了。寿命到了,所以改为伺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