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9):
查了一些资料还是不太明白,有大神能教教我吗?

网友A:
CP1H本身不能做Modbus从站,你需要加装CP1W-EXT01+CJ1W-SCU41-V1(硬件版本1.3以上)或者加装CP1W-MODTCP61成为Modbus TCP从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然后加上这些东西以后怎么设置呢?我看资料好像说要把PLC在线然后设置IO表什么的 可是我手头没硬件 离线的好像设置不了 能教教我吗?过几天要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然后加上这些东西以后怎么设置呢?我看资料好像说要把PLC在线然后设置IO表什么的 可是我手头没硬件 离线的好像设置不了 能教教我吗?过几天要用了

IO表只是设定CJ1W-SCU41-V1串口通讯模块的端口参数,后续还是需要使用CX-ONE内置的CX-Protocol编写协议宏。关于协议宏的使用你可以致电欧姆龙询问。

如果使用了CP1W-MODTCP61,那么稍微设置一下就形成了地址映射的关系,基本上不需要编程,但是我不清楚这款模块是否面对大陆市场销售,因此你需要问询欧姆龙公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打算用CJ1W-SCU41-V1模块的 我在设置IO表的时候无法像教程里那样设置 是不是我没有在线的原因?还有我打开IO表的时候软件提示我要安装什么CPS文件 我百度上找不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打算用CJ1W-SCU41-V1模块的 我在设置IO表的时候无法像教程里那样设置 是不是我没有在线的原因?还有我打开IO表的时候软件提示我要安装什么CPS文件 我百度上找不到啊

如果你的CX-Programmer版本太低,会要求你安装CPS。

如果CX-Server损坏,也会造成这一情况。

你可以升级你的CX-ONE版本或者重新安装CX-ONE。

网友B:
楼主可否降低PLC?使用CP1E-N的简易mobus rtu
或加一个CP1E-N再PClink一下
或编段程序~见有客户作过
这几个方案可行的话,成本低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版本是9.0的 不知最新的版本是多少?可否给个链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客户原本的PLC是CP1H的 我们这次只是去做一些改造 这也是我第一次搞欧姆龙的 以前没搞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客户原本的PLC是CP1H的 我们这次只是去做一些改造 这也是我第一次搞欧姆龙的 以前没搞过
想必没有什么增加控制点,哪就用一个CP1E-N20的PLC再加一个CP1W-CIF01装在CP1H上PClink一下.
成本也就几百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看了一些modbus无协议通讯的教程 想问下CP1H能不能自己写程序做modbus无协议通讯作为施耐德PLC从站?

网友C:
最新的好像是9.5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P1H本身不能做Modbus从站,你需要加装CP1W-EXT01+CJ1W-SCU41-V1(硬件版本1.3以上)或者加装CP1W-MODTCP61成为Modbus TCP从站。

正解!而且加了这个CJ特殊模块后,只需要简单设置,无需写什么通信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神你应该做过吧 能告诉我怎么设置吗?我看有的教程说设置IO表 还有的说设置protocol协议宏 我手头上没硬件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附件是从客户处要的,还没有验证,供参考,能不能用言语一声,以便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不过这个活我们要过几天才搞 定的硬件也还没到货 所以能不能用也试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发的资料还要用专门的快压才能打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发的资料还要用专门的快压才能打开?
哦 是这样,原来有那个解压软件,结果总是提示什么,有时还老出错
后来接触到这个,感觉挺好使,还没有遇到解不开的
回头换个电脑再发==

网友B:
电脑里有rar,你再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应该做过吧 能告诉我怎么设置吗?我看有的教程说设置IO表 还有的说设置protocol协议宏 我手头上没硬件不知道可不可以
你加我QQ149034219,我直接给你一个!

网友E(2019-07-07):
CP1H我也试了不能用作MODBUS从站,作为主站也遇到了问题,用CP1H去读取其它从站设备时读出的第一个有效数据高8位在D32354的低8位,而且后面的数字全都错开8位,还要用字节交换等指令捣腾一下才好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P1H我也试了不能用作MODBUS从站,作为主站也遇到了问题,用CP1H去读取其它从站设备时读出的第一个有效数据高8位在D32354的低8位,而且后面的数字全都错开8位,还要用字节交换等指令捣腾一下才好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是这么解决的。
可以做从站!用无协议编程!

网友F(2022-02-16):
我有一套硬件,扩展槽是CPW111的那个485串口通信的,也是在学习中,和触摸屏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