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5-03-29):
三凌PLC用接近开关测得某轴到达一定速度然后接通下一个电机,这个程序如何写

网友A:
单位时间内接近开关的脉冲数算出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凌PLC用接近开关测得某轴到达一定速度然后接通下一个电机,这个程序如何写

通过SPD指令得到速度值,然后比较速度值驱动下一个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凌PLC用接近开关测得某轴到达一定速度然后接通下一个电机,这个程序如何写

通过SPD指令得到速度值,然后比较速度值驱动下一个电机。

Good Luck ~
赞同  最好的方法

网友D:
检测速度也就这个spd指令了,可以用编码器,也可以用开关检测风扇叶轮。

网友E:
   不用spd指令,那就用下面的方法。
   高速计数器计数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以此算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