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9):
变频器频率升高时!电压会是什么变化!反之,频率降低时呢?请指教。

网友A:
控制一个马达的运转功率,控制它的电压和电流的大小是恒古不变的真理。
变频器也不能例外。

网友B:
这个还要看你变频器选用的是什么模式

网友C:
频率低时电压低,反之。

网友D:
接楼上:变频器频率升高电压也随之升高,反之亦然。

条件是:电机的运行频率或转速小于或等于额定的时候。如果运行状态大约定,则变频器的电压维持额定值不变,而频率自己升高。这时候叫:恒功率运行特性。

网友E:
常规的都是成正比吧!
当然也有例外的!

网友F:
恒转矩调速的场合,就是说让磁通保持一个不变的值,V/F=Q(磁通)是一个不变的值,为什么叫恒转矩调速,就是说负载的转矩是个定值,我们要求电机输出的转矩值也是个定值,看公式:T=K*I*Q,如今Q不变,那么电机输出转矩就和I成正比。
在恒转矩调速下,我们也只需要通过变频器向电机输送经过调制的一定频率的电压(这个比是磁通,是个定值),负载的转矩也是个定值,那么N一定,T一定,输入的功率P也就定了。如果F增大,转速N增大,那么功率P也就变大了,因为转矩T是不会因为速度增大而变大的(看上面公式,这个也叫恒转矩负载,如传送带。恒转矩负载的特点是负载转矩与转速无关,任何转速下转矩总保持恒定或基本恒定。应用的场合比如传送带、搅拌机,挤压机等摩擦类负载以及吊车、提升机等位能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