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做modbus-rtu

楼主(2015-03-29):
我真正做S7200 modbus-rtU的测试,不成功。查阅了网上相关的资料还是不能解决我的问题。现在此求助各位。
第一个问题,我有的是端口0,在调用MDBU-CTRL时候,波特率和校验可以确定,那么还有2个数据怎么确定呢,就是数据格式。就是数据长度和停止位。在哪里设置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数据地址问题。

楼主:
要读取P2-00中的数据,通讯地址是0200H和0201H。我在数据地址参数中设置了40200失败,40512(0200H换成十进制)失败报错102,换成40513就成图这个样子了,读取的数据不对的。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求助各位。

网友A:
地址应该是40513  40514 数据位是8位

网友B:
40513是正确的   读回来的数据  你应该看VD400

数据位(8位)与停止位(1位)是固定的,不可调。

网友C:
解决了没,我看没问题,是地址正确,参数也正确

网友D:
count 改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