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9):
船上一套液位测量设备,由多台模拟量报警仪经485通讯线连接在电脑上显示,当然中间还有中继和通讯模块,一共有十一只模拟量测量设备,分六路通讯线,其中有一路上并联两只设备,经常出现故障,有几个英语单词   3#  COmm  Fail  把鼠标小键头指向这几个单词时,又出来英语Ackn  SF   请问这几个英语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3# 串口失败, 是不是没通电 ?

楼主:
有电,数据传不上去!

楼主:
出故障时报警仪的数据传不到电脑上

网友B:
就是通讯失败的意思,后面说的是系统故障

网友C:
数据线有问题吧!

网友D:
3#  COmm  Fail ——3#通讯错误
Ackn  SF——SF 确认

SF究竟是什么设备,不得而知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SF:System Fault  系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