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9):
有一个西门子STIOP电源模块,DC24V 10A的,现在接上AC220V,24V电源指示灯不亮,DC24V无输出。整流之后输出的电压正常,电源芯片是UC2842,7脚电压只有5.8V,50V/22UF的电解电容已经更换过。请师傅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测量一下开关管的输出到变压器的引脚,应该是没有输出的。
测量2842的供电电源是否正常,如果不懂2842的那个引脚是电源,去度娘。还有测量2842的输出引脚到开关管的控制极的电压,是否有输出。
修电路板不单单是会换简单的元件,还要会看懂电路的原理,电前进到板上的哪一步就停止不继续前进了。

网友B:
查开关管、源极电阻、栅极电阻、尖锋吸收等是否正常

网友C:
SIEMENS的还是直接买个,或送专业处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