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9):
   如题,该型号的软启动器上电显示正常,并进行了正确的参数设置,但是给出外部启动指令后,液晶屏立即熄灭,检查软启动器控制板进线电源正常,但是液晶屏无任何显示,内部的电子板估计电源已经烧坏。分别更换了软启动器的高压板和低压板后,重新试验,仍然是这样的故障,之后同时更换高压板和低压板后也是如此,这是什么问题呢?
   之前测量过软启动器的三组可控硅都是正常的。

楼主:
谁帮我指点下啊。

网友A:
估计是主板故障!短接启动端子 测量其他端子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里面的两块电路板也就是高压板和低压板都换过了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软启动就两块板吗?接端子的那块板换了吗?

楼主(2015-07-01):
   该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最终发现问题在风扇的电路上,风扇的线路在隐蔽处发生了短路,当软启动器启动后,风扇的电源接通,此时发生短路,然后电路板发生保护,整个电路板断电。如果不将风扇的插件拆除的话,电路板将不再供电,造成无任何的显示,故障无从查起。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有始有终,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