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9):
之前做的一台设备,2个工位,相互独立的,用了2个步进马达,结果调试的时候第一个好好的,第二个手动时候一卡一卡的,进一下,退一下,后来增加速度还是不行,检查程序,发现程序搞错了,改过来以后马达就坏掉了,,,

网友A:
驱动器坏没?交点学费正常,直接跟公司说是质量问题,扔给设备供应商解决。
自己囊中羞涩,让公司间接给自己交学费吧。

网友B:
还没用过步进马达,表示看不懂

网友C:
两个方向同时动作了。呵呵。输入程序前仔细检查下。下次肯定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调调叼叼叼叼叼叼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呵呵,学习了!

网友F:
我们工作中出现失误,正常来说都是公司来负责。

顶多,领导也就是说下次注意啊。

网友G:
还没有玩过步进的,学习下

网友H:
没有保护吗,正反同时输入不是停机吗。

网友I:
人有失手,马有失蹄。。。。。

网友J:
经验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网友K:
电机应该没有坏吧,是否驱动器坏了?

网友L:
按理来说,程序写错了也不至于烧电步电机啊,是不是驱动器或电机质量问题

网友M:
经验之谈,谢谢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写的时候多加了一道子,后来给供应商说质量问题,给换了个马达,是不是有点不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F:
领导不知道,犯这样的错误,我没敢和老大说,只说是马达的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实际工作 灵活运用啊

网友N:
步进多大呢,小57 还是86.我都用的无锡产的,价格合理,质量不错。一次买个别的牌子的,电机发热严重,不能使用。

网友O:
你这为什么不加互锁呢,如果正反转同时按下了怎么办

网友P:
哦,没元过步进,看图也是分析一下。没有仿真吗,又是前,又是后的,同时进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P:
呵呵,仿真不是万能的,模拟量和脉冲这些东西没法仿真

网友Q:
这质量也太差了,脉冲错了也不至于步进马达会坏,国产的吧,爆下品牌

网友R:
你在开玩笑吧?这个程序能坏了电机?
请仔细阅读三菱plc指令运行方式。

网友S:
经验呀,程序最好加个互锁

网友T:
   电机应该没有坏,驱动器坏

网友U:
同步电机  还是伺服电机?  新手不懂

网友V:
这个电机那么脆弱吗?不能坏了吧。

网友W:
后面的指令看不懂,前面的前进和后退搞一起去了,楼主细心啊。没搞过伺服,来学习一下。

网友X:
确实  应该是控制器坏了吧

网友Y:
还没碰到过这么脆弱的步进!只要接线上没什么问题的话,一般都不容易坏的。

网友Z:
电机这样应当搞不坏吧/

网友AA:
是那条竖线惹得祸吗??

网友AB:
不懂该步进电机的原理,不知道是如何损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R:
关键是这么搞了几分钟,低速不行加高速,就一卡一卡的坏掉了

网友AC:
驱动器不坏电机坏…

网友AD:
失败是成功之母

网友R:
回复 楼主:
就你的程序而言,只会输出最后一句。这是plc扫描方式决定的。如同双线圈。

网友AE:
不至于烧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