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9):
前两天刚刚维修的一台车床,外部电源拉到电箱里面,没有直接接到接触器上,而是经过端子排,然后接到接触器上的,就出现跳闸的现象,只要接触器吸合,就跳闸,所有问题都排除了,然后就把电源线直接接到接触器上,再通电,就可以正常使用了,用万用表测量端子排,没短路,好好的。但是端子排上换两个针脚,还是跳,现在就没用端子排,问题是给解决了,但是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有知道的师傅们能给讲下其中的缘由吗?

网友A:
那直接用万用表打下端子看看是不是通了

网友B:
那么就是端子排的接触不良,质量问题,真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直接把端子排大卸八块。
看来楼主的设备电源所需的功率挺大的呀。

网友C:
大概是有漏电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有可能端子排本身绝缘问题,要用绝缘表测试

网友E:
端子排短路的现象也是有的,明显的情况下 可以闻到味道;
   如4楼所说,绝缘测试需用绝缘表。

网友F:
是漏电开关跳吗?端子排一定有问题,可能是你没看出来,上处图看看

网友G:
楼主是用的哪种端子排,不会是安装时打孔,螺钉接触到端子片了吧。

这样端子与外壳就导通了,导致与外壳短接。

网友H:
端子排肯定底部击穿了,但是还有一定间隙,所以用表测量不短路

网友I:
端子排短路,以前可能烧焦过,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原因

网友J:
端子排拆下看看吧,可能会有发现的。

网友K:
是不是端子排到接触器的那段线的问题?

网友L:
   重点检查端子排。

网友M:
可能是绝缘不好。

网友N:
拆开看看吧!
绝缘有问题了!

网友O:
端子承载能力低了吧,看看多少安的。用端子带负荷小些的设备看看。

网友P:
端子老化了,我也碰到这种问题过

网友Q:
端子排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