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9):
这是安川E7驱动上的  每一路有两只串起来 这个可以用普通的稳压二极管代替吗? 之前的型号买不到 ,我用两只IN4730串起来输出的驱动电压正常 UVW输出也正常  是不是就能代替了 带载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事?谢谢了

网友A:
稳压管,保护用的。

网友B:
不是串的吧,应该一正一反,保护驱动电压不会太高,可能18V左右

网友C:
z 稳压管,你看同样3腿上面写的q14 这个是z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