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控的液压换向阀三工作位

楼主(2015-03-29):
如图所示,单电控的液压换向阀有三工作位?这该怎么理解,单电控的阀不都是两工作位的吗,不管是液压的还是气压的

网友A:
那个应该是液压阀座子,提供了三块液压阀的安装位置,六根油管就证明了可以连接三块电磁阀进行独立工作。
至于每一块电磁阀只有一个线圈,应该是个单向阀。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有点奇怪,电磁阀标牌盖上有两个指示灯哦,不是原装的吧?

网友C:
怎么也想不明白会有三个位置,正常工作是三个位置吗?

网友A:
估计是用了双向阀体,只提供了单向阀的功能,君不见另一头的电磁阀线圈处已经使用螺丝封死了吗?
有两个线圈指示灯又如何?你又不能擅自改造成双向阀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也想不明白会有三个位置,正常工作是三个位置吗?
正常工作就两个位置啊,中间那个位没看到有用

网友D:
这种阀体只要加一个线圈就可以改成三位阀。一般都是这样装的。

网友A:
座子中间哪几个孔是闲置的吧,因为三块电磁阀之间的孔洞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所以空出一个位置不影响其余电磁阀独立工作。

网友E:
可能有两个工作位就够用了,这样就满足了系统要求,另一边线圈不需要配线就行了。图上看是三位四通阀,中位看不清楚,判断不了中位机能。

网友F:
6楼解释应当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