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EPLAN生成的PLC设备连接图是一个整体

楼主(2015-03-29):
我用EPLAN生成的PLC设备连接图有三个部分(图一、图二、图三),怎样让它像图四一样生成一个整体?
怎样让中间继电器的设备连接图生成图五那样?
小弟新手,求各位前辈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用软件把三幅图自动拼成一幅图?没见过有这种功能。都是直接画完一个整体的图片的。

网友B:
要么找库文件,要么自己创建!

网友C:
一般都是自己创建,以后方便调用

网友D:
没有用过EPLAN,看楼上几位所说的,则不是自动生成,而是创建或预先有这个图片。

网友E:
得自己建一个PLC符号,保存为宏或者直接用黑盒代替

网友F:
不知道楼主要的是否是这样的,在窗口红有西门子的EMA,可以拿过来对它修改下。
这个就是个概览。

网友G:
得自己创建 就跟创建表哥 符号 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是宏,可以自己画,我想直接生成设备连接图,软件自动生成

楼主:
回复 网友E:
窗口宏会制作,但我想生成设备连接图,软件自动生成

网友H:
我的表格里面怎么不会生成文字,比如说我的高层标示符总览和目录,都不会自动生成啊?

网友I(2015-08-21):
你那个是多线,你想要是总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