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贴,接触器烧,软启动柜 定长锯床等

楼主(2015-03-29):
这2天发的帖子有的没发图片,今天补上去。

网友A:
日常维护还要加强

网友B:
这是楼主技改的设备吗?没有说明文字,怎么看得懂?

网友C:
看样子是楼主改装的设备,不错,加强维护就更好了。

网友D:
楼主那个软启动每次启动间隔时间有多长啊?

网友E:
楼主是在改进设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还没投产,间隔5s 都没问题,电流230a最大的时候37kw的。等里面装满料估计间隔5s就不行了。只要不超温就没事,坏不了软启动,厂家说有超温报警的。有个温度探头的。
3轴机械手,是我收购倒闭厂子的,还没找到用的地方,2轴超声都是别克新款suv的一个部件的焊接用的。
锯床那个是我给客户改造定长切断的。
烧接触器那个是我做的海带切头 切丝机的电器。

网友F:
接触器短路了。

网友G:
带锯床故障很少

网友C:
那个底板是木板?不错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