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9):
原来是这种可控硅,
而现在买不到80A的这种可控硅,只好选用100A的下面这种来反向并联成为双向可控硅
关键问题来了,这样反并联就多出个控制端G,只好把G1,G2并联,但并联的话输入便会通过G1G2流通到输出,这样不启动电机自己就会转起来,怎么刘两个可控硅反并联成为1个双向可控硅行不通呢?

网友A:
用两个光耦

网友B:
兄弟,怎么说你好呢?

小的照片是原机的可控硅?这个硅有80A ?  服你了。

多次提醒你,维修是用经验,不是理论。当理论不能用时,就烦了。而且你这个还是理论错误。这个硅,我怎么看也没有80A. 晕啊。

肯定有的买,代用的也有好多。搞什么二个硅并联?唉,。。。。。有时候理论就是害死人。

不信我,也没有办法,你可以叫一楼的帮你搞搞,弄二个光耦试试。呵呵。

越高越复杂了哇。

说你不要生气哦,电话我吧。

网友C:
不懂可控硅是做什么的。

网友D:
用在什么上面的?

网友E:
楼上的,说点什么好尼,不学好理论有些问题还真是说不明白。。。
双向可控硅触发只需要一路信号,而用两个单向可控硅代替双向可控硅是完全可以的,但也是有前提的:采用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代替双向可控硅,需要两路触发信号,两个可控硅的触发脉冲相差180度,但要注意控制好触发角死区时间。
楼主,建议多看看理论吧,理论可以更好的指导你去实践,欢迎拍砖!!
另外,楼主的双向可控硅型号是TG35C80,查查资料吧,电流35A的,耐压值800V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E:
也没你说的那么复杂,用回原来的驱动信号去驱动两个光耦就行了,相位或导通角原来的驱动信号会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面打的标签JST80-600BW,但这型号找不到,这样外形最大只有80A,但这是力矩电机控制器,电机是40A的,而控制器标的额定电流是60A,难道控制器不能达到60A?标签乱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关键是这个力矩电机控制器标的额定电流是60A,电机是40A的  那么35A能好用吗?

网友F:
用单相硅代替双向硅,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行;

可控硅选型,一定要有2倍以上的工程裕量。再大些才好。因为可控硅现在基本是白菜价,功率大小的差价很小。为了可靠,选大是对的;

一个触发信号对付单相硅反并联,就是将它扩展,用两个光耦也行;用一个双付边的脉变也行(或两个脉变串联)。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打的标签JST80-600BW,但这型号找不到,这样外形最大只有80A,但这是力矩电机控制器,电机是40A的,而控制器标的额定电流是60A,难道控制器不能达到60A?标签乱标的

我真的服你了。发帖表述清楚一点呀。绕了半天是JST80-600BW  呵呵。
这个是国产的。  三菱倒是有个50A的。不贵,只要10元左右。

估计你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封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噢噢,三菱50A恐怕不行吧,买了3个BTA100的来用,倒时装上看看

网友B:
回复 楼主:
100A应该可以了。只是封装不一样吧?

原先是深圳的一家电子公司封装的。

网友G:
有点意思

网友H:
也是一种交流,好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也是一种交流,好事啊

论坛嘛,就是各种交流,各抒己见,需要各种不同的声音,才叫和谐,而不是一言堂。

网友I(2022-02-26):
为什么不买2个30A的双硅呢?为啥要买单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