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问题。关于西门子STEP7的问题

楼主(2015-03-30):
就是安装软件后,为什么打开所以案例的OB1还有其他的模块 都是只是看到代码编程及注释。。。看不到图。看不到下面这样的图。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因为西门子支持指令表的编程。
另外,你要问step7的问题却贴step7 micro win 的贴图干什么?你分不清它们的区别吗?

网友B:
那是STL语言编写的,并不是所有的STL都可以转换成梯形图的

网友C:
那是因为你看到的是STL,你切换到LAD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不区别。。。我刚开始学习,,以前在书本学的就是梯形图和代码。。才接触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切换后出来了!!!!有的切换后还是木有。。。这个软件可以直接进行梯形图的编写吗。就是不直接写代码。。。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直接梯形图编程啊,梯形图都是可以转换成语句表的,但一些语句表不能转换为梯形图的

网友D:
3楼的方法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