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0):
我想使用s7-300通过接收工控机指令来控制伺服电机驱动。
由于我的数据量不大,所以准备选择MPI总线通讯方式。
由于原来没有搞过与PLC与工控机通讯,在此希望各位前辈帮帮忙要怎么做,
或者给找一份类似的教程。非常感谢!

网友A:
工控机上需要有MPI通讯口,然后连接工控机与PLC,使用默认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B:
同意楼上,购买MPI适配器并连接PLC去实现:

网友C:
楼主还要考虑现场工控机和PLC之间的距离问题哦。

如果较远的话,就采用以太网通讯。

网友D:
用cp5611最靠谱。

网友E:
购买cp5611卡,放置到电脑的卡槽中,安装step7,驱动就完成了。通过wincc建立mpi通讯。

网友F:
CP5611,上个世纪的东西了。早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