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0):
手头有一块模拟量输入输出的模块,采用的是MODBUS模式【波特率默认9600可设定到192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如果用信捷XC系列的PLC作为主机,用MODBUS RTU方式是否可以通讯。

网友A:
如果你的模块是MODBUS RTU  当然可以用信捷PLC进行通讯  信捷PLC做MODBUS RTU主机非常方便  它有专用的MODBUS RTU指令

楼主:
可是主从机之间的校验不一致,怎么去通讯呢?主机是偶校验,从机无校验。

网友B:
楼主把PLC通讯参数设置成无校验  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信捷默认的是偶校验,改成无校验的话,那编程软件的运行岂不是看不到了